Wincc按钮界面的问题

楼主(2013-07-07):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在Wincc界面有个电机图标(M),用鼠标点击一下跳出一下控制方框,方框中有启动,停止,复位,状态,关闭,关闭点击一下是关闭小方框用的,请问用什么做最好?用变量还是C语言?如果方框做好的话点击一下隐藏了方框,我在Wincc编辑画面中怎么才能查到这个小方框的控制数据对应的点,谢谢

网友A:
电机图标是库里的还是自己画的,显示的对话框是调用画面出现的,使用C动作编写好些

网友A:
楼主留个QQ号,有问题可以相互帮忙

楼主:
电机是库里调用的,我的QQ530191665

网友B:
可以用vb

网友C:
可以做一个点 点击为1 窗口显示 点击取消 窗口消失 窗口上坐上 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