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力士乐伺服故障代码求助HCS03系列伺服 故障码F8022

楼主(2013-07-07):
各位好,
我手头遇到个难题:力士乐 HCS03系列伺服 故障码 F8022 该伺服用在硫化压机上面 作为主油压马达
根据东莞德科摩厂家人员提供的资料手册来看,该故障码 提示 需要检查 编码器连接线 但是编码器线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断电过一段时间后,伺服就能开起来;不过只是一小会,然后,就出现 F8022故障码了
求救有经验的师傅们,给点意见!

网友A:
用博世力士乐的伺服的,不是很多啊。曾经解决过这个问题,如果线没有问题,检查设置或者写入的数据吧。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2013-09-15):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见上面的回答啊。如果线没有问题,检查设置或者写入的数据吧。你的伺服驱动器的数据设置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