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7):
大家好!
我刚刚接触触摸屏,想要用一台DOP-B10E615触摸屏链接二台DVP-EH3台达PLC,以实现对二台设备的历史报警信号进行记录。我做了如下设置,但报警画面显示正常,历史报警画面却不能显示,请大家帮忙解决为谢。报警设置:我将读取地址设为触摸屏内部寄存器,采样时间为0.5s,报警信息名称、报警属性、报警画面设为历史报警画面,并按照手册要求设置了交替型按钮,按钮的存入地址为对应的触摸屏内部寄存器、读取地址为对应的PLC的报警输出线圈,编写了报警信息名称;建立了历史报警画面并显示日期、时间和报警编号。

网友A:
事件登陆 弄了没!

网友B:
台达屏好像没有事件登陆,只有警报设置这一菜单功能吧
  • 下载积分:+1(xszong)

楼主:
    终于琢磨明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免和我一样刚刚接触的朋友走弯路。
    首先,如果一拖一那就不用费心了将报警信号选用连续地址的信号源如:X、M等,但由于台达触摸屏的读取地址以字(word)为单位,所以填写读取地址必须与16的倍数开头,即0、16、32,然后填写报警信号内容、属性、报警画面。其后,在画面上建立报警指示灯,将每个指示灯的读取地址对应填写为元件地址,如你选M0为读取地址,那么你报警信号的读取地址依次为M0、M1.....Mn,注意,报警信号和地址都必须是连续的,然后设置你所需要的状态颜色即可。最后建立历史报警画面,将画面设置选项中日期、时间、编号分别打勾就完成设置了。
    如果用一台触摸屏带二台PLC或更多,那就相当麻烦点,读取地址必须设为触摸屏的内部寄存器如$0,然后要统计每台PLC的报警点数,如果每台PLC的点数不是16的倍数,那前后两台PLC的设置必须分段设置,空格点位为16减去所用点位,比如每台PLC有20个报警点,那它们将占用$0、$1二个word位,第二个PLC的起始地址只能从$2开始,报警信号内容填写时应空出12个空位,报警指示灯不受这种限制,然后其他设置就跟一拖一差不多了。最后必须通过宏编辑,将第一台PLC的报警点分别搬移到$0、$1,第二台PLC的报警点分别搬移到$2、$3。现在建立历史报警画面即可。
  • 下载积分:+1(核爆先锋)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努力的雄熊)
  • 下载积分:+1(xszong) 真诚感谢!

网友C:
    感谢4楼热心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