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紧急通知!!!!

楼主(2013-07-07):
目前我公司需要开发自动化设备的控制板,不知道论坛内是否有公司可以设计。
主要控制几颗伺服电机,还需要开发上位机控制软件。 若哪位可以做到可以联系我。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伺服驱动器使用什么品牌的?上位是电脑还是触摸屏的等?留个QQ号好交流啊

楼主:
三菱伺服, 至于上位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需要开发上位机控制软件 那一定是电脑啦

楼主:
若哪位可以弄 可以与我联系 QQ389341825

网友B:
其实发这种贴最好是直接把大概的地点说一下,然后留个联系方式之类的,后面就是慢慢谈啦,地点还是蛮关键的吧,我相信论坛里面的工控、自控的人才不缺的,纯属个人意见,呵呵

楼主:
地点在苏州地区。
江浙一带的工控人才可以与我联系 QQ:389341825

网友C:
路过,看下通知。

网友D:
我在苏州地区,请讲详细点。

网友E:
同是在苏州地区的路过,

网友F:
这种说好听叫交流,实多为利用帮助手法很难受到重视

楼主:
这两天论坛内有人跟我联系,都不看清楚我的问题,都以为用PLC控制。 没错 我们原来的系统是用PLC的  Q02HCPU+Q173HCPU控制8根伺服(8根伺服需做同步,插补)加上其他100个左右I/O点及控制8通道温度, 系统蛮大的。一般的轴控模组无法达到要求,所以我们采用Q MOTION SSCNETIII 通过10M光纤控制8根J3伺服。

现需要开发控制板替换掉现有的PLC系统,另需开发上位机软件替换掉人机界面。===》这部分费用可能很大,而且开发周期太长。

如果哪位可以用市面成熟的轴卡达到我们的要求也可以,但前提是第一套开发好的程序要给我们  费用都好说。硬件成本不能高出1万块,程序费用都可以谈   只要能弄好。

13913200923, 最好是江浙地区的  方便讨论方案及后续需要有偿更改程序都很方便。

网友G:
路过,看下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