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7-07):
单位有台神源sy4000变频器,带2台电机,用了7年了,从昨天开始20分钟左右就停机,重启后还是照样停,故障代码:0c(过电流),2台电机分别单独工作还是照样,负载应该没问题,电压正常,在一个柜子的另几台变频器都正常,那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先谢谢了!

网友A:
用了7年该换了

网友B:
对换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C:
负载没问题的话,检查接线是否松动,最后对换变频器试。

网友D:
是不是灰尘太多,散热不好。

网友E:
负载没问题的话,检查接线是否松动

网友F:
电流检测电路老化,检测数据偏大。若该变频器可以设定过流保护无效,就取消保护看能否再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逆变部分主件老化

网友H:
代换试一下,如果负载没问题变频坏了。

网友I:
楼上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