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5触摸屏

楼主(2013-07-07):
我准备GOT写入时,该勾的信息都勾了,然后写入,电脑上出现通讯错误,触摸屏上,先显示,请安装基本OS——正在安装——安装完了——触摸屏重启——又显示请安装基本OS。求哪位大神,帮帮忙。我用的是GTdesight3

网友A:
电脑都出现通讯错误了,基本os还能安装吗?先查查通讯设置与通讯线吧。

楼主:
触摸屏那边就是显示正在安装,安装完成,时间非常短,然后就是重启,最后还是请安装0S,线我换了好多跟了,还是一样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数据线,通讯测试一下是否成功。

楼主:
用的是USB数据线,通讯测试正常

网友B:
机型选对了吗

网友C:
先装0S 画面等下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选择相应的触摸屏型号,选择安装OS,如果通讯测试可以,单下载的时候连不上,那可能是线的质量不好,或者屏的硬件损坏了!

网友E:
将软件升级吧 将GT3升级到1.36d 你那很可能是1.01h的 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