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电机通过三角带,实现的电动扳手,怎么能保证在某个扭矩下停止

楼主(2013-07-07):
电机通过三角带,实现的电动扳手,怎么能保证在某个扭矩下停止。扳手的大约扭矩是100NM.

网友A:
不知道你有何用处,但个人决得按照扭力板手的原理,做出来应是不难的,多花点银子而已!!

网友B:
可能要 用到扭矩控制器一类。才能做到。

网友C:
你可以简单的通过调节皮带张力来控制力矩。超则打滑!!!

网友D:
力矩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E:
磁粉离合器

楼主:
我们现在想出的办法,呵呵,就是靠转盘的惯性,还没试验,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F:
用精密扭力限制器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