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三菱伺服驱动器设置软件“Setup154C”问题

楼主(2013-07-07):
请问各位大哥,把三菱伺服驱动器设置软件“Setup154C”里面的参数下载到伺服驱动器之后,是不是要把伺服驱动器的三相输入先断电然后再上电才能保存啊?

网友A:
部分参数是要重新上电的,看手册。另外上位机OFF

网友B:
断电记忆的参数跟手册上标注的一直,软件帮助里也有,例如MR-J2S里的P 19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楼主:
上位机OFF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