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三菱伺服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7-07):
请教各位大哥,假设三菱PLC通过程序编写脉冲指令让三菱伺服驱动器发一个脉冲时,伺服电机就转1度,那如果通过指令让伺服驱动器发一个脉冲时,伺服电机转2度,那么具体的指令是怎样啊?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看葵花宝典

网友B:
伺服有一个参数,通常叫电子齿轮。由它来控制多少个脉冲转一圈。也可以换算出多少个脉冲转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