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7):
请问谁能说说罗克韦尔PLC在线监控的步骤是怎样啊?如果有操作资料,最好发个过来,邮箱是1015632409@qq.com,谢谢!

网友A:
自己连接上操作一下

网友B:
先打开rslink ,选定驱动程序,打开AB软件,在路径选项里选择RSLINK 这一项。

楼主:
是用以太网通讯线将电脑连到罗克韦尔PLC的EntherNet模块那里吗?

网友C:
带以太网口的PLC你知道IP地址不?

QQ:346994482

网友A:
RSLINX好好看看
是AB通信的核心

网友D:
启动RSLINK,在里面设置好通讯驱动和节点,启动RSLOGIX5000软件,选择在线连接就行了,如果是走网线,在PLC模块上会显示对应的IP地址的。
不过AB的软件高低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