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8):
搞通讯的时候,有没有把一个寄存器内的低8位的数据拆开的指令。例如D100的内容是#3437,那么低8位的高字节是#34,低8位的低字节是#37,如何把D100的这两个数两个数拆开,分别存入另外两个寄存器。

用MOVD指令拆后是#3700, 怎么把#3700后面的00去掉?

网友A:
与16进制数FF做与操作,得到低字节。
与16进制数FF00做与操作,右移8位,得到高字节。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ysz0377) 感谢!

网友B:
    LD M8000
    WAND D100 HFF D110
    MOV D100 D102
    SWAP D102
    WAND D102 HFF D111

    这样也可以
  • 下载积分:+1(ysz0377)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D M8000
    WAND D100 HFF D110
    MOV D100 D102
    SWAP D102
    WAND D102 HFF D111

    你这个算三菱到欧姆龙来踢馆吗

网友C:
    用这条指令也可以XFRB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