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HC0计数Q0.0发出脉冲数

楼主(2013-07-08):
你们好,最近在自学S7-200 224XPCPU 在高数计脉冲数上出了一点问题,就是在相同的情况下高数计数HCO能计数Q0.0恒速脉冲,但在使用了包络表做了加减速时确只能计数启动、加速和减速这3个脉冲,下面是附带程序,哪位能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脉冲输出频率超过了高速计数器频率

楼主:
应该不会的吧,在步进电机只有一种速度是可以计数的,也测试了步进承受最大速度与最小速度,都能计数成功,但使用了包络表后,高速计数程序没有任何变化,确只能在启动瞬间计一个,到恒速再计一个,恒速到减速再计一个,在一个正常运转情况下就只能计三个脉冲。

楼主:
哪位能帮帮忙?问题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