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0-2计数模块SF报红,DC SUPPLY没输出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08):
FM350-1好还是FM350-2好使?哪个档次高?

网友A:
FM350-1是单通道的高速计数,计数频率可达200KHz;FM350-2是8通道的高速计数,计数频率为20KHz。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看你需要什么功能,才去选型这样比较好。
如果是使用高速计数器的基本计数功能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
检查你的接线是否按手册进行。

楼主:
350-2硬件配置要设置哪些啊?要设置编码器电压等参数吗?我用了FC2但是编码器转了DB没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