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磁粉制动器问题

楼主(2013-07-08):
有没有使用过磁粉制动器的?公司里有个放卷机构要改造,现在的方式是加个固定的摩擦片控制放卷的扭矩吧,但是机器停止拉线时,放卷轴会随惯性多转几圈,搞的绳子都缠住了。。。查查资料好像磁粉制动器有这个功能,就是用电磁控制放卷扭矩,但是没用过。。没底。请指教下,如果实现简单的扭矩放卷控制,需要哪些东东。。。谢啦。。

网友A:
为什么不在停止拉线时同时停止放线轴??在放线轴上搞个制动不就解决问题吗??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是的,现在就是想在放线轴上加个制动器,磁粉制动器应该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哦。

网友B:
磁粉的离合器和制动器都可以,都是用0-24v电压控制的,停车的时候弄个开关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使用磁粉制动器,不过你需要计算线轴惯性转距,然后购买配套制动器,控制器。

网友D:
看一看磁粉制动器使用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
一楼,你上面就是磁粉制动器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
楼主,一楼你们中间的广告就是磁粉制动器

网友G:
明确的告诉楼主 完全可以 我们有四台这样的机器都是用磁粉制动器

网友H:
用磁粉制动器可以,在加一个涨力控制器就完全可以

网友I:
24v直流加简单可调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