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问题
lcg1207

楼主(2013-07-08):
DDRVI,k999999,K500,Y0,Y6跟DRVI,K999999,K500,Y0,Y5有什么不同,请帮忙,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DDRVI是32位指令,它的K值是从负的999999到正的999999。DRVI是16位指令,它的K值是从负的32768到正的32767.你还是先仔细的看看编程手册算了。
lcg1207

楼主:
谢谢了,还有一个问题,32位和16位的含义是什么,我在手册上找不到啊

网友B:
(1)一个是32位,一个是16位。
(2)一个方向是Y5,一个方向是Y6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32位寄存器可装内容比16位多。
lcg1207

楼主:
谢谢你们,能否把16位和32位的含义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D:
楼主要补习基础知识啊

网友E:
一个字16位,D是双字32位
指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