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步进电机

楼主(2013-07-08):
请教一下三菱PLC FX1S-30MT可不可以做三个方向的步进电机程序。谢谢!

网友A:
為什麼不行?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是控制几个步进?貌似只能控制两个步进的。

楼主:
是的,好像只有两个方向Y0和Y1,但是如果耍要三个方向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C:
只有Y0 Y1可以输出高速脉冲啊。

网友D:
只有两路脉冲输出,如果你的三个方向不是同时运动的话,可以用继电器切换一下。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