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带SFC的程序不能仿真,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2013-07-08):
如题,普通三菱顺控程序可以仿真,带SFC的程序仿真失败,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好建议?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是可以仿真的,程序有问题
zsh340

网友B:
SFC完全可以仿真,就是Q系列的SFC程序也可仿真。是不是你操作不对呀?

网友C:
不可以仿吧,我没有试过成功的。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D:
GX Works2软件可以仿真SFC程序,老版的软件不可以仿真SFC

楼主:
感谢4楼,老版的软件可以用GX Works2软件的工程/打开其他格式数据/打开其他格式工程,打开仿真带SF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