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8):
小弟有一個Proface GLC2300的觸控
今日將原廠的程式透過GP-Pro/PB3 丟進去時
發生了 [ Logic Program is Empty ]的問題

程式無法安裝進去
請問版上高手是否知道該怎麼解決嗎?

网友A:
引用楼主coban_dallas于2013-07-08 16:56发表的 Proface GLC2300 程式問題 :
小弟有一個Proface GLC2300的觸控
今日將原廠的程式透過GP-Pro/PB3 丟進去時
發生了 [ Logic Program is Empty ]的問題

程式無法安裝進去

請提供你的附件

楼主:
您是說程式嗎? 如下喔
裡面註解是日文的喔

機台用的是GLC2300L  加掛I/O模組
所以裡面有Touch Panel 畫面 以及 Control Preogram
附件: 425730F2.zip (232 K) 下载次数:21

网友A:
1.如附圖中紅色方框內的選項是否有勾選?
2.由於是日文軟體編寫,請嘗試使用日文版的軟體傳送

楼主:
1.如附圖中紅色方框內的選項是否有勾選?
有...每一個框框都有勾選

2.由於是日文軟體編寫,請嘗試使用日文版的軟體傳送
目前沒有日文版的 只能用模擬的方式模擬日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如附圖中紅色方框內的選項是否有勾選?
有...每一個框框都有勾選

2.由於是日文軟體編寫,請嘗試使用日文版的軟體傳送

1.含有CF選項的兩個,若有使用CF卡的話需要勾選,沒有就不必了
2.還是建議使用日文系統下的軟體傳送

楼主:
描述:原廠程式變數群
描述:載入後變這樣
這下可頭疼了....
日本原廠來裝一台 留下程式讓我們自己裝
可是日本廠商用的是日文版proface開發 程式也寫了很多日文的 Variable

可我們用的是中文版  所以Pro-Control Editor 要丟Variable進去時
遇到日文字體就沒法丟  , transmission abort 中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下可頭疼了....
日本原廠來裝一台 留下程式讓我們自己裝
可是日本廠商用的是日文版proface開發 程式也寫了很多日文的 Variable

可我們用的是中文版  所以Pro-Control Editor 要丟Variable進去時

請嘗試使用Microsoft AppLocale這個工具轉換看看,我也沒實際連機測試過,所以你自己決定是否要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