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空调能用变频器作为电源使用吗?

楼主(2013-07-08):
[ post][/post]单位有一台老式的三相空调已闲置多年,现在想把他装在仓库办公室用,因为没有三相电源,所以想利用变频器把220v变成380三相电源使用,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另外知道变频器带动感性负责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在阻性负载上使用,就像空调的制热用电加热管,

网友A:
可以,你把变频器想象成一个可变频率和电压的电源,只要电流不超过,电感,电阻都可以,但是不能接电容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不可以,单相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
自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单相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
嘿嘿,回答得多干脆,单相变频器没有输出380的?

网友C:
楼上的 单相220V能变3相380V?

网友A:
你淘宝搜一下220变380的变频器就知道了.

网友A:
本身220v电压峰值有310v左右,再倍压,有620了,满足了要输出380v的电压条件,现在三相变频器直流电压也560v左右,只不过单相220要变成三相380输出,220v线路输入电流比较大,所以变频器功率不能做太大而已。

网友D:
单相输入变频器可以输出三相400V电压,你的空调设备是三相的,应该可以用的,但是不知道空调需不需要零线或内部220v电压?变频器这个好像没有的。功率方面,楼上说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E:
可以的,频率设定在50HZ

网友F:
楼主把变频器当成万能的了。变频器能升压还是第一次听说。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