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把24V NPN的输出信号转换成5V差分信号输出的模块?

楼主(2013-07-08):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只看到 5V转24v NPN/PNP的
应该也能做,给你二个网址

网友A:
http://www.bjmttc.com/bjmttc_Category_317669_1.html
http://www.sxjcb.com/cp/html/?37.html
http://rita2088.cn.globalimporter.net/mypro_5288_4278172.html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C:
如果仅是电压输出变换,用简单的电阻分压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终于找到这样的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