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频率设定

楼主(2013-07-08):
我有个三菱FR-S540E的,设定在20HZ的时候它有时快有时慢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是外部调速还是用内电位器,你可以设定最高频率20HZ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设定在20HZ,是内部设定还是外部设定?设定在高频率有没有问题?看看是不是负载问题。

网友C:
路过,看下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