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300PLC 338-4BC01模块接哪些设备的?

楼主(2013-07-08):
338-4BC01模块接哪些设备的? 怎么感觉这个模块很容易坏!

网友A:
这个模块连接的是编码器或者磁致位移传感器等。
你既然知道这个模块容易坏,就不知道它连接什么?起什么作用?难道就是坏了换,换了还坏的走死循环下去。
楼主是否检查过模块损坏的原因,损坏时cpu报什么警?
外围连接是否可靠,是否存在电磁干扰、漏电?

网友B:
接绝对值编码器的,一定要远离电焊,否则模块肯定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