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cp1h系列中未定义的数据内存默认是0吗

楼主(2013-07-08):
比如说puls指令中的高位脉冲输出量还需要设定为0吗,用mov?

网友A:
没有赋值的情况应当为0.

网友B:
有用到的区域最好重新赋值一下,初始化过的PLC为0,下载过其他程序的就不一定了。
欧姆龙的cp1h系列中未定义的数据内存默认是0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