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向各位大师请教2个关于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3-07-08):
1,三菱A951连接FX数据线型号,能不能与F930的通用?
2,触摸屏品牌这么多,数据线有没有能够通用的?
就这2个问题,先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A:
第二个是肯定没有通用的,第一个我感觉应该不能通用的!

楼主:
谢谢,三菱A951连接FX数据线型号那位大师能不能告知

网友B:
PLC,触摸屏品牌型号众多,五花八门的,数据线没有能够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