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了二次原理图,求指点

楼主(2013-07-08):
呵呵小弟是新手,画了个二次原理图,但是别人说我的图 不太规范,请哪个前辈帮我指点一下吧,看看哪些地方不对。谢谢,见图。

网友A:
指示灯应该是由KM的辅助触点控制。

网友B:
抛开原理图的逻辑关系不谈,要说不规范的话,KM线圈一般是竖着画,而不是横着。

网友C:
可以了兄弟,个人习惯不同,你这个可以的

网友D:
要求不严格的这样算不错了

网友E:
第一眼看到几个问题:
1. 9SB 改为 SB9
2.SB5下面的KM1改为KM3
3.SB7下面的KM1改为KM4
4.提示灯中X,不正中,呵呵
下载积分:+5(suucom) 还是你细心仔细

网友F:
可以的啦

网友G:
挺好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抛开原理图的逻辑关系不谈,要说不规范的话,KM线圈一般是竖着画,而不是横着。
横竖是没有要求的!

网友I:
画的非常好指示灯应由辅助触点来控制

网友J:
主要应该还是没符号查寻坐标吧,还有符号对应名称表。还有电路图的模式。如设计者,时间,审核,电路名等等。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K:
考虑到实际接线方便,停止按钮画到启动前,这样控制面板上下到柜内的线要少一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考虑到实际接线方便,停止按钮画到启动前,这样控制面板上下到柜内的线要少一点

网友M:
除了以上的朋友所提的之外,我在说以下,节点的命名不应该是数字顺着的。一般是线圈前面的用奇数,线圈后面的节点用偶数。

网友N:
抛开原理图的逻辑关系不谈,可以的啦

网友O:
停止尽量放在前边,至于横竖不大紧,台湾都是横的画的,大陆常见的是竖起画的,至于SB9和9SB,这种事情,不算什么毛病,粗心而诶。整体来讲,很不错了,你可以把它变竖了看看。线圈你挂常开也好,不挂也罢,现实中,如果实在没有触点,或者PLC点不够的时候,经常线圈和灯一起。有时候也是为了省点钱。就是线圈这个开关要改改,90度转个身可能要好看点。

网友O:
再提一点,标准符号,尽量使各个符号看起来差不多大,你的灯,个偏小。

网友P:
11楼说的很正确,要考虑到实际接线,主要是配线不规范。另外指示灯要接在接触器的辅助常开上。请问你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能否告知?qq956924510

网友Q:
按习惯和启动按钮并排那个KM触点不应并到母线那端,指示灯最好和独立触点串联,如果触点不够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网友Q:
用CAD软件就能画图啦。也有电气版的软件,里面有很多电气元件标号。

网友R:
9SB 改为 SB9
SB5下面的KM1改为KM3
SB7下面的KM1改为KM4

网友S:
1. 9SB 改为 SB9
2.SB5下面的KM1改为KM3
3.SB7下面的KM1改为KM4

网友T:
不错了线号要改改线圈前全是单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