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我为什么用GX不能输入SEGD D10 K2Y0这条指令

楼主(2013-07-08):
我是菜鸟。最近想练习七段数码管的输出控制程序。我用GX开始不能输入SEGD D10 K2Y0这条指令,很郁闷。后来才发现只有FX2N才有这功能!
后来我设置成FX2N之后可以把程序做出来了,可是有不能仿真。很是郁闷哦!希望大虾们能够给予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大哥,你有没有去看仿真软件使用的说明呀。。有些指令是仿真不了的。我也是菜鸟来的,请多指教。。。

楼主:
那么若是不能仿真怎么办?我又没有FX2N的PLC,我只有FX1N的。看不到效果是很难定论的。

网友B:
这条指令我用2N的PLC试过是可以的。Y0-Y6对应七段数码管的a-g段,Y7对应小数点。

网友C:
不一定每条指令都好尝试过的吧,一些指令会不会都没关系吧,写程序成为高手的关键是思路,是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