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的PLC上485BD能连接触摸屏吗

楼主(2013-07-09):
FX上只有1个编程口,想一边连HMI一边连电脑调试不方便.现在的HMI大多数都提供232\485\422的接口针脚,我可以自己焊接个D9口,把485那2条线)或422那4条线),直接接到485BD上吗?
那么我就可以一边叫操作工在HMI上操作,我用电脑连接编程口看程序了.(用国产的HMI,海泰克,威纶通等,肯定有485通讯针脚)
而且有时机械部分还没加工就开始备货了,也不知道实际那条联机线要多长,
如果能接到485BD上,就可以叫安装工按需放线,然后自己焊接D9头和接线了.

楼主:
另外问,如果我用信捷的文本,他只有232接口,也是不想调试时频繁拔线,我装232BD上去,能直接用2 3交叉的RS232线联机吗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一般的触摸屏是可以穿透的啊

楼主:
触摸屏是可以穿透时能一边电脑监控PLC程序,一边触摸屏监控PLC软元件并操作吗?
穿透监控和触摸屏自己的监控室用同一个通信口,好像不能同时给两个监控提供服务吧。
或者先不理其他,我就是想知道触摸屏的485脚能不能直接接在485BD上直接通信监控。

网友B:
这要看你的触摸屏是否支持,一般连线手册上会有介绍。
话说,至少一般屏上都会带RS232,与232BD通讯是容易实现的。
或者,在PLC上装个422BD也可以啊。

网友C:
xuexi
FX的PLC上485BD能连接触摸屏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