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开跟交流接触点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3-07-09):
空开用20A的就够了,请问交流接触器选的电流该比较空开大呢还是小呢?谢谢讲解

网友A:
接触器要看你的电机多大,如果有钱的话接触器买大点好,因为现在的质量都降等了,买大点接触器经搞,触点不容易坏。

网友B:
空开和接触器的选择是电工的基本常识!

网友C:
基础知识,多 看一下书吧。

网友D:
个人觉得也是20A.

网友D:
个人觉得应该是20 A。

网友E:
如果频繁起动,建议选大一些的好!如果不是,比电机额定电流大一级就可以了。

网友F:
建议买个稍大点的,好一点

网友G:
接触器有好几个规格,接近20A左右

网友H:
接触器要根据负载来定,如果启动频繁,那就选大一些的好,现在市场上的质量都不如以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