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温控線的延長大家都怎麼處理?

楼主(2013-07-09):
温控線的延長大家都怎麼處理?
我知道要注意線的材質
但是延長對接時需要用銲接得嗎?
還是絞在一起就好?
用壓接端子?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用温度补偿线连接

网友B:
温度补偿导线

楼主:
是的用溫度補償導線
但是接續的時候
有限定怎麼接續嗎?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用接线段子接啊!

网友D:
焊接最好啊,问题是也要看温度的高低啊

网友E:
我是直接扭在一起,没啥问题。正负别搞反就行。

网友F:
看对精度的要求,还有用线的长度,用补偿或一般铜线

网友G:
用较好的铜钱延长。

网友H:
用导电率好的导线即可。

网友I:
我用一般的铜线延长,后将温度补偿调整即可。

网友J:
用屏蔽线延长,接线端子连接。

网友K:
用温度补偿导线,用其它的线,可能精度不高,容易出现误差。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