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

楼主(2013-07-09):
现在我有一个控制,本来打算用步进电机,但是后来发现由于马达所带动的卷带会越用越少,导致你初设定的脉冲数到后来带动的卷带移动长度会不一样。
现在我就是想用一个接近开关感应卷带,一旦感应到卷带就将马达停止转动,但是一般的马达停下还有惯性继续转动,那我该选怎样的马达解决这个问题?
麻烦各位高手了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用刹车马达加减速机

网友B:
1.轴上面可以选择加一个磁粉离合器啊,或是装一个刹车制动器
2.修改一下马达减速的时间

网友C:
‘现在我就是想用一个接近开关感应卷带’
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阿云儿)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