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串口模塊問題

楼主(2013-07-09):
請教各位大大
目前想設計一條自動生產線,想把每台機的效率&異常情況等資料經由主站傳送到桌上型電腦內,這樣每一班交接時只要直接在電腦上就可以知道相關資料
各單機用FX系列的PLC,以CC-LINK的方式與主站(Q02)進行數據的通訊,最後主站(Q02)再以串口通訊(QJ71C24)傳送到桌上型電腦,這樣的設計不知是否
可行,另外,如果可行的話,那桌上型電腦是否需另外的軟件來記錄及顯示QJ71C24傳送過來的數據資料呢?(這方面沒嘗試過,不知該如何下手.....)
還請各位大大賜教~~~~~~

网友A:
桌上型電腦需另外的軟件來記錄及顯示QJ71C24傳送過來的數據資料,而且是必須的。
還有一個方法,直接用PLC的編程口和上位機通訊

楼主:
上位機指的是???
不是太懂........

楼主:
如果用PLC的編程口直機與電腦通訊,市面上有現成的軟件可達到記錄與顯示的需求嗎?

网友A:
上位機說的就是你的桌面型電腦.
隨便一款組態軟件都可以的.

网友B:
要求不高直接使用组态软件
要求高找人做上位机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