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GOT1000里的报警履历能否成为VB中的数据库?

楼主(2013-07-09):
求助,三菱GOT1000里的报警履历能否成为VB中的数据库?如果能行的话,希望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GOT1000里的报警履历是CSV格式的,如果想用这种格式来保存数据用VB当然可以做到,如果你想把这个CSV文件调用显示当前报警当然也可以做到,记录就不可以直接记录到这个文件中了。

楼主:
我想把GOT1000里的报警信息,时时显示到VB的一个窗口里。怎么弄?

网友A:
用VB编写一个程序,先把报警装进内存,然后读取PLC中的报警信息,在界面上显示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