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拉幅定型机采用双电机分别驱动双链控制方案

楼主(2013-07-09):
请教拉幅定型机采用双电机分别驱动双链控制方案有那位做过的指点一下,有程序样例的请分享一下。谢谢。我的邮箱。
sxjiangx@163.com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做定型机的,这个我有看过,最简单的就是一拖二,变频器再放大一级。还有采用变频电机,编码器闭环控制,对两差速作PID运算。
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