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姐姐,哥哥。

楼主(2013-07-09):
小弟现在做一个电流检测的系统。
电流范围3.5A---5A之间,请问PLC如何进行电流值的读取,并且还要在触摸屏上显示。
是不是和模拟量检测一样呀? 我之前做过模拟量的控制。是用4-20mA的标准量。
请问电流值直接可以转换成4--20mA的标准量吗? 能和模拟量一样吗??
如果用4---20mA电流检测的话, 那A/D量程如何确定。
跪求解答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检测电流,如果用电流表,可以用通信,如果用电路板,可以用模拟量

网友A:
可以细聊

楼主:
我想用电流变送器

网友B:
可以啊,我厂里就有这种控制的设备,先把电流变小给PLC D/A就可以了。触摸屏就好搞了,把转换好的模数,计算下就出来了。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读进AD模块然后操作不就完了?

网友D:
电流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