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助模拟量变换公式

楼主(2013-07-09):
就是0-50ma的电流经过变送器为4-20MA, 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实际的电流值0-50MA的电流,
跪求公式

网友A:
线性变化的
一个坐标对应4-20与0-50,另一个坐标是p lc内的0-最大值对应4-20
把这两坐标关联一下,关系就出来了,实际电流值对应PLC内的某一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