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把D1的個位數,十位數,百位數,千位數分別傳到D2 D3 D4 D5?

楼主(2013-07-10):
怎樣把D1的個位數,十位數,百位數,千位數分別傳到D2 D3 D4 D5?三菱PLC。

网友A:
你把D1分别除以1000这样商就是千位了。接着把余数除以100的商就是百位了。再接着把余数除以10商就十位了。而余数就是个数了。

网友B:
不用那么多个存贮器,只用一个就可以啊

网友C:
三菱 Q
---[BCD D1 D10]
---[DIS D10 D2 K4]

网友A:
2楼的说说看。在此请教了。

楼主:
请教二楼具体要怎样做

网友D:
移位指令就可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