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三菱D700变频器设置方法

楼主(2013-07-10):
1.想通过D700变频器实现多段不同速度控制
2.使用D700变频器保持卷丝滚筒的线速度恒定(卷丝滚筒卷丝后直径不断的变大,需要降低转速才能保证线速度恒定)

网友A:
丝可能不行,如果任性足的话可以用转矩模式

楼主:
有一个传感器发给变频器信号的,变频器根据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值来改变电机转速。

网友B:
一可以实现多段速的控制,需要参数的设定
二、要通过承诺书设定计算卷径,可能的话选矢量变频器

网友C:
多看看变频器手册

网友D:
三菱变频器有转矩控制模式吗? 令人费解啊 高手赐教

网友E:
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平率的输出 在卷丝筒上面撞一个位移传感器,0-10V 的位移传感器,检测卷丝筒上面的直径,然后来调节变频器输出平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三菱变频器有转矩控制模式吗? 令人费解啊 高手赐教
三菱A740有转矩控制模式的

楼主:
谢谢,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