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纤传感器断了,有什么好的办法连接?

楼主(2013-07-10):
由于设备故障,把八根光纤都打断了,是放大器到发射端的连线断了,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连接。谢谢!

网友A:
有专用的光纤连接器购买

网友B:
专用的光纤连接器购买会很贵!当然看楼主的的公司愿意出钱买了不!我在电信公司看到有这种专门的机器用来焊接的,如果你有朋友可以到电信公司或者移动公司可以找到这种东西的!不行就买光纤换掉吧!

网友C:
我厂里的光钎被弄断了,余量够长就找一个内径基本等于光钎外径的导线外皮,然后光钎切平整赛进去后点胶水
余量不够当然是人民币的干活

网友B:
三楼的高手啊!佩服!

网友D:
找个套管连一起呗。

网友E:
精密的地方最好别用套管,如果够长的话直接把断下来的扔掉用刀片把断面切成平的,然后再接到放大器上面如果不够长直接换新的把

网友F:
三楼高手。有木有试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够长的话就把光纤断的地方,用专用的光纤切割刀重新且个面,这样会减少功率损耗

网友H: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