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选型!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2013-07-10):
逼人刚接触选型,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大门,我有个产品是不锈钢,长4毫米 高1。5毫米 宽1毫米 我想选个接近传感器 两线 NPN 可以的话给个系列也可以
我在基恩士上看到有色金属跟黑色金属,我想问下选黑色金属可以检测出来么 不锈钢是什么金属?黑色还是有色金属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
那个不锈钢 能选检测磁性有无的么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A:
黑色金属主要指铁、锰、铬及其合金,如钢、生铁、铁合金、铸铁等。黑色金属以外的金属称为有色金属。

网友B:
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C:
用欧姆龙的微型光电 不更好 EE-SX672 K35M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金属主要指铁、锰、铬及其合金,如钢、生铁、铁合金、铸铁等。黑色金属以外的金属称为有色金属。
那不锈钢就是黑色金属了?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D:
光电型比较好用一此
求助,传感器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