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转实际工程量公式 急急急

楼主(2013-07-10):
各位大侠,关于4-20mA模拟量对应6400-32000如何转换成实际工程值。
例如,电流2A-3.5A的电流经过转换要在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A:
你是什么PLC?西门子和欧姆龙有指令和功能块的。三菱的要自己写的。

网友B:
对于4-20MA两线制仪表
Y=(X-6400)*(Ymax-Ymin)/(32000-6400)+Ymin
X---AI data type: word, integer
Ymax --- 工程量上限 data type: real
Ymin --- 工程量下限 data type: real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火石:

网友C:
求解一次函数你会不
y=kx+b
x取值范围6400-32000
y取值范围工程量的量程(如0-10MPA)
求出k,b的值,代入方程式,x随便采集那个值,y都有一个对应值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D:
要看触摸屏本身有无线性转换和偏置,不一定要在PLC程序里编程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