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0):
我想用FX3U控制5个伺服,因为3U只有3个高速脉冲输出端,所以我想用485通讯的方法控制伺服,我用的是台达B2系列的伺服。现在问题来了,用485把PLC和伺服连线后,我不知道B2那里的控制模式应该怎么设????通讯控制是怎么叫伺服动的???比如原来我一发脉冲就动,现在没脉冲了 它怎么动????真心求明白人解答。不胜感激!没人回答,我就放弃来这里了。来也白来。

网友A:
普通的通讯响应太慢了。西西。

楼主:
请问CC-LINK  走什么口????是什么总线????

网友B:
没搞过通讯的要搞通讯,
先看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的通讯部分和PLC的通讯模块的说明书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C:
亲,我虽然没做过伺服通讯,但伺服通讯也只能改其参数,如要控制移动又不发脉冲,位置模式好像不行(ASDA B2),如用速度模式加外部IO是可以运动的。3U在与一个PLC组网在控另二个也可以的,或加1PG,在或用类似IAI伺服不用脉冲模式,用8421方法控制。只是个人感觉,勿喷。如真用通讯不发脉冲动位置模式控制,请大神们说说,好学习下。

网友D:
亲,想法不错,有通信方法控制私服的,单是不是用这种通讯方式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亲,我虽然没做过伺服通讯,但伺服通讯也只能改其参数,如要控制移动又不发脉冲,位置模式好像不行(ASDA B2),如用速度模式加外部IO是可以运动的。3U在与一个PLC组网在控另二个也可以的,或加1PG,在或用类似IAI伺服不用脉冲模式,用8421方法控制。只是个人感觉,勿喷。如真用通讯不发脉冲动位置模式控制,请大神们说说,好学习下。

台达ASDA A2,走总线可以实现。这个吗?

网友F:
伺服走总线通讯是可以的,但是要看PLC和伺服的协议兼容不。至于普通的485通讯是不行的!

网友G:
为什么不用I汇川 H2U 五轴的呢 还有个8轴的

网友H:
走通讯控制私服这条路线的,我倒是只用过S7300通过profibus来控制的多台伺服。

网友I:
楼主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没人回答,我就放弃来这里了。来也白来。)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J:
完全可以,可以走modbus通信协议,通信修改驱动器内部位置寄存器。我用S7-200和18台台达伺服通信控制,不过用S7300加profibus转modbus网关模块更高效。

网友K:
感觉楼主像个负气的小孩子,居然说“没人回答就不来这了,因为来了也没有用”。那试问下楼主,我们要你有什么用呢?问题有点尖锐,不过并无恶意,你应当明白,这里没人欠你一个答案。
你的问题简单说一下吧,B2系列没办法用通讯做位置模式控制,老的A、A+系列到是可以做顺序动作的控制,有8组内部寄存可以设置。

网友L:
西门子DP315+S120伺服走通信控制我到是做过好几台。但你这个台达B2的还得看看说明书才行,因为这个不是修改参数这么简单。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