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0):
我就是想仿真看出具体输出脉冲的数量,不知是我的程序有问题还是什么,反正那个特殊寄存器仿真时就是看不到数。

编程我是选的FX1N(C)

是不是我plc型号选错了?

谢谢各位了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仿真软件一般不支持特殊功能的仿真的,只能仿真一般的逻辑控制,像计数,定位什么的是无法仿真的,想搞PLC设计,还是需要花银子的,买个二手的PLC试一试,几百块而已!
原来如此,谢谢哈!买了个,还没送来。
  • 下载积分:+1(阿云儿) 感谢!
  •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一般不支持特殊功能的仿真的,只能仿真一般的逻辑控制,像计数,定位什么的是无法仿真的,想搞PLC设计,还是需要花银子的,买个二手的PLC试一试,几百块而已!

    买了个新的,有个机器上用得到,以后来了单就可以用上。
    原来仿真也不是万能哈,谢谢!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B:
    这条指令不支持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