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0):
伺服电机驱动滑块加工工件,加工过程中工件卡死,如何让伺服知道并停下来?

        加工一个工件,如下图所示,设备采用伺服进给,因为要预先设定进给量,伺服采用位置控制模式。伺服系统全部采用三菱的,花了有大几万,伺服驱动器采用MR-J3-700A,伺服电机采用HF-SP702B。功率7Kw。(第一次做这台设备,选大了点)

    正常加工时是不会出现工件卡死等紧急情况的,但是有时候加工工艺参数不对,导致工件在加工过程中卡死。但是伺服还要按照预先设定的参数走完,这时候卡死的工件阻碍伺服进给,使伺服转矩增大,但是我在做这个设备的时候,伺服额定扭矩选的过大,没有到达伺服极限扭矩,伺服继续进给,可能会对工件、模具、设备和传动系统造成损坏。
    请问如何能够避免这个情况,上次咨询一个工程师,他说采用传感器监控工件加工情况,形成闭环,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传感器,而且设备上没有预留安装传感器的位置。请问能否用其他的办法?我的想法是:
    1、能否设置伺服的转矩保护,在伺服驱动器中设置关于转矩的参数。使得一旦工件卡死,伺服输出转矩超过驱动器中设定的转矩,伺服自动停止。不知道伺服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2、提起模拟量监视输出MOD1,做反馈,但是有些工程师说模拟量监视输出值不是太准确,而且不知道硬件上从伺服驱动器到PLC如何连线。
    最好能采用第一种方案,这样只需要设置伺服参数,而不需要改变硬件。

由于滑块的位移和速度是加工过程中两个重要的工艺参数,现在要精确控制滑块的位移量和速度。我采用的是位置+速度控制模式。

刚从其他工程师咨询了一下:有三种观点,

一种认为:要通过伺服电机的扭矩控制模式,但是伺服控制模式PA01里面只有位置、速度、转矩、位置+速度,速度+转矩,转矩+位置共六种,没有这种速度+位置+转矩控制模式。

另一种认为:可以设置PA11:正转转矩限制,PA12:反转转矩限制。在位置+速度控制模式下,不管定位完成没有,只要超过设定的扭矩,伺服就会报警停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了。

第三种(三菱客服)认为:力矩限制是要超过伺服的额定转矩的300%才能发出50号报警,并使伺服停止。由于是第一台设备,我选的伺服型号大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故障,伺服还没超过额定转矩,伺服也不会停下来。

    上面三种观点也不知道孰对孰错,第一次弄这么大功率的伺服,不敢随便实验调试,我也不想改变现有硬件,最好是能改变伺服参数设置来实现功能,我还是想先咨询一下你们有经验的工程师再做决定。

    还请版主和各位坛友给予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用J3上的通汛口(422),可以读当前位置,当削扭矩。还能做绝对位置系统!只要加个电池。

网友B:
新手只能帮顶。同问

网友C:
好像用定位模块的话,可以设置最大转矩极限的百分比,我之前有用过QD75D的,参数好像是Pr.17。
我只是个小菜鸟,如果有说错的,请别见怪。

网友D:
只能设伺服或装传感器

网友E:
j3 转矩限制   超过转矩后可以输出一个开关量反馈给 plc
有用过,有点延迟,不过慢速时还可以

网友F:
装个转速传感器

网友F:
根据减速后的速度情况选择一个合适的转速传感器,如果速度合适的话说不定就装一个简单的接近开关来测量转速都能达到要求。

网友G:
“第三种(三菱客服)认为:力矩限制是要超过伺服的额定转矩的300%才能发出50号报警,并使伺服停止。由于是第一台设备,我选的伺服型号大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故障,伺服还没超过额定转矩,伺服也不会停下来。”
力矩限制这个参数是可以在驱动里面设置的。

网友H:
没有搞种问题啊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