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大家来看看,这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13-07-10):
这是晶闸管,还是固态继电器?为什么还要接触器?
电加热设备用,还有周波控制器,温控器和这个东东。为一套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A:
过流继电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看你下边接的是交流接触器,应该是固态继电器吧。只是固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是不是有点重复呀?楼主能告知这套系统是干啥用的,以及工艺有啥特殊要求吗?是不是要求快速响应?

网友B:
哦,二楼的意思是相当于热过载吗?

网友C:
应该是固态继电器,下面有散热器 。过流继电器不需要散热器。

网友D:
应该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E:
控制柜没有原理图吗?看看图纸不就清楚了。

网友F:
是固态继电器!防止冲击电流!加热元件冷态电阻小嘛!我们退火炉也有用!

网友G:
应是三相晶闸管整流器(模块)(有半控和全控之分)

网友H:
三相晶闸管

yaanlh

网友I:
看原理和图看的不是很清楚,估计是3相交流调压器,或固态继电器。控制升温快慢的。

网友J:
是固态继电器
男儿当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相晶闸管
为什么还要接触器呢?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K:
模块控制.加交流接触器是断电用的,模拟量控制.

网友K:
电加热设备用,还有周波控制器,温控器和这个东东

网友L:
三相晶闸管,配合温控器的PID控制实现恒温。接触器是为了晶闸管关断是切断泄漏电流,降低损耗!

网友M:
应该是晶闸管

网友N:
前面一级是三相可控硅(也可以是三相固态)意义差不多;都是起无触点开关作用。在控温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用PWM驱动)大家想想如果不用固态或三相可控硅的话,那接触器不累死啊。至于下一级为什么还要加接触器,大家再想想;如果发热装置或其他负载短路将固态或可控硅击穿的话 ,我下面就不说了,大家想的到的哈、、、、、

网友O:
固态继电器

网友P:
是三个固态继电器串联控制。一般用在三相大电流加热器恒温控制。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Q:
应该是可控硅模块,可自动调节加热元件电流的大小,达到恒温的目的。

网友R:
象三相晶闸管

网友S:
三相固态继电器

网友T:
应该是可控硅模块

网友U:
什么鬼东西,没见过!

网友V:
引用 网友K:
模块控制.加交流接触器是断电用的,模拟量控制.
没错,我公司的设备一般使用2个模块控制2相电来实现对三相负载的控制。但有个别客户需要和风机,温控上限联动,这样就需要使用接触器来实现快速通断,不过我们把接触器安装在模块上端。
不断向前

网友W:
你这套设备是做什么用的呀。电器元件上面有标示吗,有的话,电脑上查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元件了,有什么用途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