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点,传感器外接电源。

楼主(2013-07-10):
PLC控制电路,(传感器,或接近开关,外接24V电源供电),外电源负极与PLC24V的负极并接,这样能不能实现输入点工作,如图。

网友A:
这个可以的。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还是直接到现场一试,把一些疑问都解决了。

网友B:
没有问题的。可以实现。

网友C:
那要看你的传感器是NPN 还是PNP

网友D:
我觉得你仍然有没弄清的概念,com是PLC的输入公共线,并不是PLC的24V负极。
PLC24V负极指的是PLC内部的供电电源负端,如果使用这个电源,需要连接它到COM端的。

网友E:
PLC本身的24V电源负载比较小,一般情况下都要用外电源的

网友F:
最好用外接电源好接线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