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请大侠帮忙 三菱FX1S出现断电不能退出程序控制

楼主(2013-07-10):
各位大侠 兄弟使用FX1S做一个小机床 一直正常使用 最近出现工作一半就停下了 没有输出一个点 以为程序出现问题 于是重新做程序 一直不是理想 终于搞好 使用一段时间又不能使用了 就是程序没有走完一直输出 断电后在通电也不能退出程序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再次多谢

网友A:
輸出點壞了吧!
谢谢 输出点没有坏

网友B:
PLC坏了吧
谢谢 现在就是不敢肯定PLC坏了 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断定一下

网友C:
FX1S的,返修或者山寨的居多,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