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0):
模拟量资料上写着:

本实例的的CPU是CPU222,仅带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该模块的第一个通道连接一块带4—20mA变送输出的温度显示仪表,该仪表的量程设置为0—100度,即0度时输出4mA,100度时输出20mA。温度显示仪表的铂电阻输入端接入一个220欧姆可调电位器,简单编程如下:

  温度显示值=(AIW0-6400)/256

  编译并运行程序,观察程序状态,VW30即为显示的温度值,对照仪表显示值是否一致。

(AIW0-6400)/256

这个公式可以显示实际测试出来的模拟量吗?  和仪表上的一样吗?????

网友A:
你好同仁,这个式子没有错,只是你思想先入为主啦,你要看清楚他求的是温度的实际值而不是电流值,所以我们运用公式不是带入电流值(4~20mA)而是应该带入温度值(0-100度),

网友B:
是对的,你那100度,被25600/10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