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欧姆龙NB系列USB驱动软件

楼主(2013-07-10):
各位大哥帮帮忙。

楼主:
是触摸屏的。

网友A:
把触摸屏连到电脑,手动安装驱动(就是在设备管理那里扫描新硬件)然后选择从文件列表安装,选择C 盘欧姆龙已装好软件的文件夹,或者选择欧姆龙软件安装包也可以的。我之前试过可以,希望能帮到你!
下载积分:+1(w4600000) 热心助人!

网友B(2014-03-04):
O(∩_∩)O谢谢
求欧姆龙NB系列USB驱动软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