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通讯协议请教

楼主(2013-07-10):
请教各位师傅:RS485与RS232区别。通讯是热门

网友A:
你去百度找一下,那里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B:
通俗的说RS-232就是用规定规格数据线连接,是一对一的,一般安装好驱动和设置对COM端就可以了;RS-485是网络连接,是一对多的,例如:CC-LINK,一般设置站号和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