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0mA模拟量转换公式, 各位大哥急呀

楼主(2013-07-11):
关于,模拟量转换成实际工程量, 例如要检测一个3-10A的电流,用电流变送器将其转换成4-20mA的电流。
然后如何转换成实际模拟量呢???
资料上的公式为:
(AIW0-6400)/25600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火石:看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B:
你的公式现在算出的是流入模拟量模块的电流时多少mA, 还需要计算到实际电流才可以。

网友C:
晕了,刚才白写了。
现在重新写一下吧
这个需要知道你的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是多少,也就是解析度是多少,你所购买的相应品牌PLC应该有说明的。
现在,定义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为R,4-20mA的电流流入模拟量模块并经过数模转换后的数值为I,实际工程量的最大值位Vm,最小值为Vn,那么实际的工程量为Y:
则:Y=(Vm-Vn)/R*I+Vn
Vm和Vn是带符号的数

网友C:
这个需要知道你的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是多少,也就是解析度是多少,你所购买的相应品牌PLC应该有说明的。
现在,定义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为R,4-20mA的电流流入模拟量模块并经过数模转换后的数值为I,实际工程量的最大值位Vm,最小值为Vn,那么实际的工程量为Y:
则:
Y=[(Vm-Vn)/R]*I+Vn
Vm和Vn是带符号的数
怕你误会,重新写了一下(Vm-Vn)/R,计算完成后再与I相乘
其实这就是个一元一次方程,线性变换
Y=aX+b
就这么简单

网友D:
有线性转换指令。

网友C:
恩,是有线性变换指令。
但据我所知,线性变换指令一般是应用在数模转换后的数值超出模块分辨率的情况下(或者保证转换后的数值必须在分辨率范围内),使用此指令将此超出模块分辨率的数值经过计算重新限定在模块分辨率以内。大多是使用在PID控制中的。